[求助] 工艺最大耐压

楼主(2014-06-06):
请问有那种器件耐压很大的工艺,比如说接近市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多家都有700V, 600V的製程

楼主:
回复 2# 朱立平 恩,谢谢了,看到一篇paper上的,能将输入电压放大四倍输出,这样输出电压接近几百伏,以为没有这种工艺的,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還有上1200V,1600V的製程 IGBT,SiC等   高功率Thyristor還有到360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种六七百伏的有CMOS工艺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的 但是哪種製程好像不叫CMOS 是一種非對稱元件 忘記名字了 但是動做原理跟CMOS一樣 有高壓PMOS,高壓NMOS   可以直接去FAB網站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

网友:
BCD工艺里面有LDMOS可以耐到700V,CSMC,华虹也有,TSMC UMC等等都有
通常在ACDC中做开关管或者启动电路,面积通常比较大,2个平方毫米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我正巧是应用在您说的场景下!

网友(2015-06-04):
    BCD工艺里面有LDMOS可以耐到700V,CSMC,华虹也有,TSMC UMC等等都有
通常在ACDC中做开关管或者启动电路,面积通常比较大,2个平方毫米左右吧。

CSMC  华虹  700V  BCD工艺

要多大 SIZE
?

这家还内含
2 UHV mos

现在芯片进步到只有
3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