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的输入时钟与输出时钟相位的关系

楼主(2014-06-06):
最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就是关于使用PLL的时候,作为PLL的输入参考时钟与经过PLL倍频或降频后的输出时钟之间的相位关系。在看《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这本书的时候,里面有这么一段:

上面中,说道,由于PLL的输入时钟与输出时钟没有相位关系,所以不能作为master的create_generated_clock,但是,PLL的工作原理不就是通过监相器来不断调整,最终达到所想要的时钟吗,因该得到的是严格对其的时钟关系啊,
特权的一篇文章也提高:

上面提到理想情况下,确实是时钟沿严格对齐的,但是在实际仿真过程中,输出与输入具有一定的相位差,但是多个输出之间是严格时钟沿对齐的。
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里面也并没有将PLL的输出作为外部时钟输出,而仅仅是作为内部逻辑工作时钟,应该不是路径延迟这个问题吧,难道是PLL内部输出的jitter造成的?关于这方面我也不是很懂,希望大牛能给个答案哈,
还有,在做时序约束的情况下,碰到PLL的这种的,是不是就不能将PLL的输出作为输入的create_generated_clock呢,但是我看很多将时序约束的书中,都是说可以这样弄的,到底是个啥情况?
如果不能这样搞,是不是就是说,可以将PLL的输出与输入的时钟当成是异步时钟来处理呢?

楼主:
额,没有大牛回答么~~

网友:
同样关注这个问题,我觉得就算相位对齐,也算是异步的吧。更何况你又不用输入时钟驱动模块。我用工具计算过dcm输入与输出的延时,是-3.5ns左右,不知道为什么是负数。

网友:
这关系到pll的工作方式,如果pll内部使用的是鉴频器,则输入和输出将没有固定的相位差,就是每次锁定都锁定在某个相位,但每次都不一样。如果使用的是鉴相器,则输入和输出为0相位差。早期的器件内部为前者,但现在已经基本绝迹了。因此在不考虑抖动,在pll的输入和输出上相位是保持0相位差的。
在FPGA内部,pll的输出一般驱动全局时钟网络,全局时钟网络是一个树形结构,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从时钟源到达目的器件的时钟延迟一致,以实现同步。这个延迟在FPGA一般为几个ns。pll为了保证输入时钟和输出时钟的严格相位关系,有一个功能就是clock network deskew。实现的原理就是预先在pll内部预先将输出提前输出,相当于增加了一个负延时,以抵消时钟网络的延时。这个就是楼上提到的-3.5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哈,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还是有个问题,如果说之前的那个文章所阐述的可能是针对比较老的PLL的结构,那么对于现在普遍使用的鉴相器的PLL而言,实际情况下,在做设计的时候能为认为输入的时钟与输出的时钟的相位为0呢,因为有的时候,是需要对输入时钟进行分频,然后用这个两个时钟进行某些设计的,如果存在相位差的话,可能回造成功能错误。  或者,直接全部用PLL的输出时钟,一个是1分频,一个是n分频,直接用这个两个,而不用输入时钟,特权的那个文章讲到,PLL的输出的时钟都是相位严格对齐的, 那么在工程设计中,是不是这么应用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哈,在后端做时序分析的时候,会不会将PLL的输入和输出当作异步时钟来处理呢?

网友:
我这几天也正好看到这,正纳闷呢。

网友:
只要选择了clock network deskew功能,在FPGA内部的pll上输入时钟和输出时钟是存在严格相位关系的。在外部接口的设计中,经常通过pll调整时钟相对数据窗口的位置以实现正确采样,其背后的基本原理就是这个。同一个时钟源产生的多个时钟为相关时钟,在静态时序分析时,会分析跨相关时钟域的信号的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解释仿真之后出现的延迟呢?是不是考虑到了PLL的输出的时钟的走线的延迟呢?

网友(2014-07-29):
很感兴趣,关于话题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
我也看到《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书中的这句话了。同疑问

网友:
是不是理想条件下的仿真是这样的呢?试一试布线后仿真

网友(2014-10-24):
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看了大神们的解释豁然开朗啊

网友(2015-01-06):
所有的 Digital Cell 都需要用 P-GuardRing 在圍一圈(防止 Noise 干擾到 Analog Block)

网友(2015-12-01):
还是不太懂

网友(2018-09-10):
意思是后端关于PLL的时钟 静态分析会考虑同源时钟?

网友(2022-08-25):
如果用了分频器,输出和反馈之间就存在延时相位差,PLL只能保证输入和反馈之间没有相位差

网友(2024-07-26):
pll允许有稳定的相位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