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R tool 与STA tool的timing report出现较大差异后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4-06-06):
比如ASTRO跑完DFT后,做一遍timing report,max tran/capa 没有volation,但是用starrc提取SPEF吃入到PT后,报出几个输入输出的端口max_tans/capa有volation,而且over比较多,大概300%左右,下一步该如何做呢?因为ASTRO自己认为timing已经OK了,无需继续优化了,此时如何针对这些有volation的net做优化呢?

网友:
APR时加紧这些net的约束。不过偏差达到了300%,首先要怀疑的是约束是否正确。。。

网友:
astro和starxt的correlation精度已经不记得了,反正icc 和pt是不错,

edi和ets也不错,  在那个年代,是应该很好的

楼主:
volation主要是一个输出的generated clock,频率比较低,大概是几百K,可能是做APR的约束还要再改一下,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