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Modelsim仿真FIR Compiler 2核的问题

楼主(2014-06-06):
各位大侠:      我在采用quartus 2 12.1版本进行设计时,调用提拱的FIR COMPILER 2生成的IP核,而后进行Modelsim进行RTL仿真,出现以下错误信息:
# ** Error: (vlog-7) Failed to open design unit file "D:……hf.vo" in read mode.
#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C:/altera/modelsim/modelsim_ase/win32aloem/vlog failed.

但是却可以进行GATE LEVEL仿真!

而有调用FIR v12.1 核或CIC核时,则可以正常仿真。不知为何?烦请指教!

网友(2017-09-26):
lz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01-02):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好头痛

网友(2018-10-06):
因为根本没有生成*.vo文件,所以打不开

网友(2022-10-03):
我也是这个问题,搞不定

网友(2023-05-18):
请问搞定了吗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