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等效输出电容和电阻

楼主(2014-06-07):
怎么求如图的在输出端的等效电阻和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應該是要算Vn,out 吧
   你可以自己假設 ro, gm, C   畫個圖積分一下 很簡單的
   答案會是: Vn,out^2 = Vn^2 /(4*C/g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我是要做一个开关电容电路,然后计算它的噪声,要知道开关的等效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错啦,,,,谢谢你哈~我只是看到好多地方通过计算输出的等效电容和电阻然后来计算带宽,所以想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对于cadence中瞬态噪声仿真,得到仿真结果之后,如何精确的确定最终的噪声大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switch R 在 C上的noise 就是 kT/C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很少靠電腦 我設計電路基本上都是用手算  然後tapeout看量測結果 後來發現手算就很夠了 量測結果都跟我的手算結果都很接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分析采样电路的保持状态下的噪声时,分析的与仿真的对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其中放大器为折叠共源共栅

仿真得到放大器的输入管的gm=344.446u  gm9=gm3=gm1=344.446u

cs=cf=1p 所以等效的带宽为gm1/0.5cs=A0P0     =1/2

经过计算,得到的结果为7.8*10^-8

利用noise仿真得到的结果为1.7*10^-7

我换了其他的电容,基本上都是差了2倍。

网友:
回复  朱立平

   我在分析采样电路的保持状态下的噪声时,分析的与仿真的对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
引用 楼主:

(Vn,rti)^2=(Vn,rti)^2 * (BW/4) ,    BW = -3db frequency of close loop = 1/(close loop time constant) = open loop unit gain frequency
不要太相信軟體 相信自己的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准确的确定一个放大器的热噪声,我在计算的过程中,只要改变一点点的噪声大小,结果就会相差比较大,在确定热噪声中那个r的值是关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Thermal noise 結果是與R無關 只跟C有關 不管怎麼算答案都是 (kT/C)*(some value)

网友:
这得贴出你的noise仿真结果,例如noise summary以及仿真电路才能知道是你的仿真结构搭错了还是你的计算忽略了一些仿真上的东西。毕竟手算只是仿真的一阶近似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计算热噪声过程中的那个系数 伽马值(γ)的确定, 是不是只能凭经验设定,我看有的论文里用γ=2/3,  有的用γ=1

网友:
回复 楼主:

   類比電路都會有製程飄移 所以抓個大概就夠了(一階就是足夠好的近似(90%) 近似的拿捏就是工程師的功力) 一般都是多取 2~3 bits來設計 這看習慣 只要有足夠的over design就足夠抗製程與估算不準確了

我們知道OP這系統是高階系統 課本都是類比大師寫的 他們都是用1階系統在教學生 為什麼? 因為這樣就足夠了 我聽過一個類比高手說過電腦用的越多代表程度越差 電腦用的越少程度越好 你可以思考一下 為什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这让我对类比电路有了更深的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dence中的仿真图形如何取点,并且保存为.csv格式?下图为cadence的仿真图

在上图中打开calculator的图形界面为

不知道怎么取数据?
用table取出来的数据只包含一个周期,以后的周期就不能取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可以取一個較長時間範圍來做RMS運算  以DSP角度來看只要取樣頻率遠小於OP BW 答案都會差不多 理論上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