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里生成的IP核文件.ngc 能够被vivado识别吗?

楼主(2014-06-07):
先谢谢了!

网友:
俺可以肯定说,可以,做过ise工程直接转到vivado里的,转换很顺畅。

网友(2015-02-03):
回复 网友A:

   怎么将ngc文件添加进去vivado项目中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5-03-06):
真的可以对吧,楼主试了没,来说说后续

网友(2016-03-31):
请问ise如何调用vivado例化的ip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