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15 X64安装破解后,运行提示Waiting for licence server to response

楼主(2014-06-07):
如上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各种石皮角刀牛方法都式过,每次都是这样。个人觉得不是石皮角刀牛的问题,可能是系统问题。
Win7 64位系统,笔记本。但是使用HFSS14完全没有问题。
有没有大神知道,各位都来看一看。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装完是好的,过了几天就成这样了

网友:
启动时断开网络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试了下,断网确实可以正常使用,但是这样好不方便,请问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吗

网友:
可能你的系统使用的是gost版本,请用原装版本的windows 7 x64试一下

网友(2015-01-16):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谢谢!

网友(2015-04-11):
楼主你解决了吗?我也是这种情况!太不方便了!而且运行的时候也得断网,不然会卡死。。

网友:
我上次还是通过X宝的人解决的。

网友(2015-12-19):
不用断网,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2016-05-11):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07-26):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是家里宽带直接拨号上网的,就是网线直接插到网口这种,后来我把网线拔了插到路由器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