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mailbox怎么传递数据

楼主(2014-06-08):
小弟有两个UVC(A_UVC和B_UVC),A_UVC的driver里有一个cfg的类,我想通过mailbox机制将这个cfg传送到B_UVC的Driver。

我在A的driver里面定义一个mailbox_A,然后把cfg put进去,在B的driver中定义一个mailbox_B;然后我在B的driver里面怎么get都拿不到东西啊?

除了在两个driver里面定义mailbox之外,还应该怎么处理才能让B的driver拿到A通过mailbox发送的数据呢?

没有用过mailbox,求高人指点一下!
不甚感激!

网友:
你需要在一个顶层中将mailbox_A和mailbox_B连接起来,你这么做了吗?
下面是我提出来的一些代码,你看看吧。

在生成器gen.sv中定义mailbox,其中gen是类,所以在构造函数中将其端口连接
  mailbox gen2mas;
  function new(mailbox gen2mas, );
    this.gen2mas       = gen2mas; //将外部的mailbox和class中的mailbox连接
  endfunction
  task put;
   gen2mas.put(my_tr);
  endtask

//由于程序要求,有用到interface,你不用管它。
在master.sv中使用mailbox   //class
mailbox apb_mbox();
        function new (virtual apb_if.Master apb,mailbox apb_mbox);
          this.apb      = apb;
          this.apb_mbox = apb_mbox; //将外部的mailbox和class中的mailbox连接
        endfunction

        task get();
    apb_mbox.get(tr);
    endtask

在顶层Test.sv中将mailbox连接起来。
program automatic test(apb_if.Master apb);
   apb_gen     gen;
   apb_master  mst;

  apb_mbox  = new();
  gen      = new(apb_mbox);
  mst      = new(apb, apb_mbox);

endprogram

网友:
一直使用TLM port,没怎么用mailbox。
我来追问一句,这种场景下,mailbox和TLM port用什么区别呢?

网友:
用UVM的话为什么不直接create A_UVC对应的cfg 然后使用config_db机制把这个cfg 分别set  A_UVC和B_UVC ,还使用SV 底层的mailbox .
如果是A_UVC中要在run_phase 动态的改变 cfg, 建议使用uvm_event trigger  然后B_UVC  里面wait trigger data

网友(2016-04-19):
不需要2楼说的那样在将两个邮箱接起来,有些地方应该也是有些不准确的。
在A_UVC的driver中:
mailbox mbx;
cfg cfg0;function new(mailbox mbx);
  this.mbx = mbx;
endfunction
task mbx_put;
   cfg0 = new();
   mbx.put(cfg0);
endtask
在B_UVC的Driver中:
mailbox mbx;
cfg cfg0;
function new(mailbox mbx);
  this.mbx = mbx;
endfunction
task mbx_get;
   mbx.get(cfg0);
endtask
这样就可以了,在B_UVC的Driver中后续中调用cfg0,就是你之前从邮箱中取出来的。
只需要在A_UVC和B_UVC共同的顶层实例化mbx即可

网友:
你都用 UVM 了, 何不用  uvm_config_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