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28MHz 转 27MHz, jitter尽量小,有哪些方案?

楼主(2014-06-08):
电流<1mA

网友:
回复 楼主:

   P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得到27MHz的时钟,全频带的jitter都要小。用pll可以小数也可以倍频降频,前者vco高频jitter较大,后者功耗较大,均不可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PLL我沒做過 但是jitter 我想是用loop filter 濾波 VCO是最關鍵的 耗電也是主要看VCO    PLL最關鍵的就是VCO
   jitter 是phase noise 積分的結果 是time domain 的表現

网友:
这种东西可以做,但是总觉得令人捉鸡。27M先27分频产生1M,然后PLL feedback divider ratio 28,就得到28M。不过面积应该小不了,带宽只能做几十k,一百k。
不过很多时候设计的困难是有系统,应用,架构的顶层设计造成的。古语有云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设计也是一样。很多时候要更多审视我们自己确定的架构。27M转28 M这个应用比较别扭,有没有更好替代方案。

网友:
感觉比较别扭。从系统入手,可能可以绕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案不可行。由于pll bw太低,vco高频noise压制不够。因此得到clock 高频jitter不能满足要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从系统来弄是可以解决,但是改动较大。这样做,是让风险更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再用一个28M crystal,系统不优化,这就是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