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电容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4-06-08):
如图,电源电压vdd为5v,电路稳定后,电容上极板电压接近5v。

疑问:怎样改动电路,使电容充电完成后,即电路稳定后,电容上极板的电压在1v左右?

谢谢。

网友:
电源电压分压后再接电容不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用5個 diode connected hot well PMOS (W/L << 1,such as  W=0.5u, L=50u),從VDD到 GND串起來 電容接最下面那一個PMOS 就好了
也可以用電阻分壓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