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常规结构bandgap的Vref温度曲线出现一个峰一个谷是为什么??

楼主(2014-06-08):
各位大大......常规结构低压带隙基准,只考虑一阶温度补偿,为什么仿真结果出现了一峰一谷????
正常情况不应该是只有一个峰或者一个谷的抛物线吗??
求指教.....

楼主:
自顶一个~~~坐等大家回复~~谢谢

网友:
看看工作点对吗

网友:
有二阶补偿了吧

网友:
你看看你用的pnp管是同一个类型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刚好出现二阶补偿,虽然明显不是你故意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作点没有问题,和设计值基本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一类型 1:8

网友:
看看你电阻的类型选择是否一致

网友:
应该模型问题造成的,有些模型不准,或者β不够大,以前碰到过一些模型是向上开口,而更多的模型是向下开口,所以我觉得出现这种仿真波形还是有可能的,不过多关注下β。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阻都是同一类型

网友:
如果所有corner下 都可以这样  再说

网友:
才0.75V??跑跑corner估计很多都不靠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说才0.75V? 0.75V有什么问题吗?还请指教   确实没跑conner,跑了估计也过不了,只是好奇结果竟然出现了一峰一谷~~~

网友:
很正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回复,Vref=R3(Vbe1/R2+△Vbe/R1),Vbe1的温度系数为负,△Vbe为正,理想情况下它们具有线性温度系数,Vref温度系数可以设计为0,但是实际随着温度变化它们的温度系数并不是完全线性的,所以会在0左右波动,即Vref可能有负的温度系数也有可能从负的温度系数变为正的,就出现了一峰一谷,是这样理解吗???   是由于非线性的温度系数造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吧。主要电阻是非线性的,MOS管和PNP管的共同钳制的电流也可能是非线性的。

有几种情况吧。一种是电阻本身就是温度的2次函数,你用的是多晶硅电阻吧?应该还有2阶电场系数,综合起来可能是个3-4次函数,而你的电流可能是1-2阶补偿,所以会有这种波形。
还有另一种情况,可以这么理解,恒定电流流过电阻的压降温度曲线可能是开口朝上,你的补偿电流流过恒定电阻的压降就需要开口朝下了,(显然是2阶以上模型的,1阶是两条直线)如果这两个峰值没有对准,那就出现你这样的波形。

根据你的极大值和极小值出现的位置,可能是第二种情况。

网友:
I think it is right.

mpig

网友:
去model里面查查电阻温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