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p metal密度超过drc限制,是否危险?

楼主(2014-06-09):
top metal 2.8um厚,drc密度限制不能超过60%,超过了有没有危险?电流太大,所以metal使用较多。

网友:
这个和良率有关,最好和foundry场沟通下,一般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假如不是超的很多,关系不大。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超过一些没事,问下fab,

网友:
还是和FAB沟通一下,看看他们的说法

网友:
我们power  mos面积大的时候,一般都会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人?你的好几个回复内容都相同啊?
话说60%的density,是不是忒高了啊?多大电流需要这样啊?

网友:
是相同啊 複製貼上
我用的製程 是要 30 % ~ 70
也有 20 %  ~ 80 %
看各方面的考量

网友:
違反DRC 要不要出?
這個問題和紅燈要不要衝過去類似?
經過評估決定衝過去
萬一發生車禍,保險公司 不賠的
可能還有其他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