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仿真中怎么看内部信号?

楼主(2014-06-09):
版上各位大牛们好,有问题请教大家,望大家不吝赐教!

testbench里面要使用到例化模块的输出信号,功能仿真的时候可以使用xx_inst.xx_sig来调用,但place&route后这些信号名称全都改变,而且模块的层次信息也都没有了,在modelsim里面做时序后仿真的时候,Modelsim就不认xx_inst.xx_sig的调用方法,请问我怎么能在时序后仿真中使用这些例化模块的信号呢?
想排除直接把例化信号拉到顶层的做法。

网友:
做个dummy wire。。

网友:
你可以这样,打开ROUTE之后的结果,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工具,在ISE里是FPGA Editor,用关键字可以查到你想看的NET真实名称,然后把它加到modelsim的***_wave.fdo文件中去就行了,打开modelsim时就自动加载了。比如你想看fpga_top/u1/u2下的a信号,就写

add wave {sim:/tb_top/fpga_top/\u1/u2/a}

其中tb_top是测试激励,fpgb_top是顶层模块名,u1/u2为例化的模块,注意顶层和u1之间有个“\”,如果modelsim找不到这个信号,可能还会和modelsim.ini的优化选项设置有关,具体记不清了,网上查一下报的那个错误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