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求高手指点如果我想在Xilinx K7上挂4片DDR3能行吗?

楼主(2014-06-09):
求高手指点啊,FPGA是Xilinx K7的想挂4片Micron MT41K64M16,能挂吗?分别都怎么放呢?哪些bank啊?万分感谢啊!

网友:
1.BA0~BA2已经说明问题了
2.在ISE中做个IP核工程自然就知道能不能挂了

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大太感谢您的回复了, 我的是这样的,我的两片放在HR Bank的DDR3跑起来了,可是放在HP bank的两片怎么都不行,初始化都不成功,DCI那些也都设置了啊!  还请版主能够指点下啊!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降频试试,HR可以跑,HP没理由跑不动。检查下HP的硬件设计,试试降频能不能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回复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的时钟是从HR bank进来的单端时钟,然后倍频200M之后用到Hp bank的sys_clk,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
建议自己看下xilinx公司的技术参考文档。

网友(2014-08-13):
回复 7# brucechen2012 你这样用时钟肯定有问题,请具体看看ug586 ddr3 的design guidelines部分,要求sys_clk必须和ddr interface在同一个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