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 仿真时,代码覆盖率问题

楼主(2014-06-09):
各位大神,我用NC -Verilog做功能仿真时,想要知道代码覆盖率(code coverage)时多少,应该怎么办啊?是不是要多加几条NC的命令选项啊?是否还需要些个脚本啥的啊?求指点啊!!!

网友:
+ver** 选择ncverilog的版本,低版本的不支持code coverage,或者支持的不好;
-coverage ** 选择采样哪些coverage
-covfile ** 选择需要采样code coverage的rtl_file
-input input.tcl tcl脚本里存放code report等存放的目录等。
具体的查询文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