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块的电源,地线走法

楼主(2014-06-09):
各个模块的电源,地线,从PAD根部引出,而不是一条电源线贯穿各个模块,这样做意义大不大?有助于模块间的噪声隔离?一般都是分开引的吗?能不能一根支路电源线连多个模块不分开?

网友:
很有意义,数字,模拟分开,多个不同性质的电源地,可根据线路要求,采用star connec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什么是star connec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什么是star connect?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星型连接,一个PAD引出多个线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星型连接。同上!

网友:
水箱的水是干净的,家家户户的水管可能干净,可能生锈,你是希望直接从水箱接管子还是希望到隔壁人家水管转接?另外,从隔壁接过来的水还可能水压太小,水管太细。即使你自己准备了一根粗管子也不保险

网友(点评):
说的真好,谢谢分分享

网友:
   太形象了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这么做,但是要每个模块都单独从PAD上接电源或地,这个其实是有点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