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谁遇到FPGA硬核坏的情况呢?

楼主(2014-06-09):
各位大神好,      我使用的是Xilinx V6, 上上周遇到了问题,发现有时候由MMCM产生的时钟没有,但有时候又有,因此怀疑是不是MMCM硬核坏掉了?
大家都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查一下输入时钟抖动是不是超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 楼上说的对,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时钟,是不是时有时无,抖动太大。时钟抖动标准可以在xilinx的user guide上能找到。   2. 如果你真的怀疑MMCM坏了,可以在place的时候换一个mmcm用,FPGA里面有很多mmcm。事实上MMCM坏的几率很小。
   3. 检查一下PCB有没有虚焊什么的,关于时钟pin。

网友:
是不是晶振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找到问题了,是晶振有问题,需要更换   感谢楼上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