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A 问题

楼主(2014-06-09):
设计了一个差分2级PA,最优化负载电阻该怎么仿真优化?我用pss扫描port端口电阻,发现输出功率随电阻增加而增加,没有最大值,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计算输出功率的 没用过pss仿真 但是显然你的计算没有考虑到输出电压swing的限制 所以才有了这个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优化负载手算是Ropt=Vdc/2Pout,得到30欧,请问用cadence怎么确定R的最优值,使得输出功率和PAE最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dence 我不知道怎么搞 ADS里面有 load pull 可以用来找最优负载 cadence不熟悉 我都用ADS仿真的

网友:
PA 可以在spectre里面用pss仿真loadpull需要调用一个叫portadapter的元件,在rfLib里面,跟ADS仿真结果差不多的。
直接扫描负载电阻由于计算方法的原因,所以功率一直会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由于是初学者,可不可以详细说下是怎么用portadapter的,感激中

网友(2015-03-16):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刚准备做PA,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