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个formality的问题

楼主(2014-06-09):
用formality对P&R前后的网表进行形式验证,发现scan chain上会有failure,但是我并不关心这部分,所以想把scan chain 给屏蔽掉。我看user guide上的建议是将scan logic的scan enable设成0或者1.但是我现在找不到所有scan chain的enable pin,请问有什么command能把网表里所有的scan enable 打出来么?如果打不出来,还有什么办法能将scan chain给屏蔽掉?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有懂formality的人么?求解答。

网友:
你的所有的DFF的scan enable应该是连接在一起 然后接到port上去 只要在port上设0或1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所有scan chain的enable信号是接在同一个Port上么?问题是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Port是哪个,我现在手里只有一个带有scan chain的design,没有相关的port信息,我只能通过command来report,请问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做?

网友:
在DC中用命令报出来,all_fanin -to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大侠说的详细一点,我现在只有DC完之后的网表和design相关的后端setting,请问这样也可以报出来这些scan enable的pin name么?
麻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找做dft的人,一般就是test_se/ scan_en 这些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