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布局阶段如何修多fanout的长线问题,求教求教!

楼主(2014-06-09):
如题。

网友:
布局是指placement吗? 在之前版本中ICC会honor max fanout的约束,max length也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对,
设置适当的
set_max_fanout
set_max_transition
set_max_capacitance
set_max_net_leng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的确设置了max length 400,但是工具在做psynopt的时候对于多fanout的长线问题仍然无法修掉,这些长线问题现在就顶在placement阶段时序的前面,所以需要尽快修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设置了max net length 400,max fanout 和max translation也都设置了,可是工具仍然无法解决多fanout的net length问题,自己找pin手插buffer也不能解决,想问下此阶段的虚拟布线可以通过自己写脚本插buffer引导使其修掉长线问题吗?

网友:
到底是max fanout variation还是由于线太长导致的setup variation?
如果是max fanout variation设置到约束就OK了,如果是线太长导致的setup variation工具会自动插BUF的。
如果fanout很大(如是reset等信号)可以create BUF tree
remove_buffer_tree -from <pins_or_nets>
set_abfs_options -references <buffer_list>
crete_buffer_tree -from <pins_or_nets>
在place_opt阶段工具也会自动对高fanout的net进行BUF tree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谢谢你。max fanout没有违例,只是工具没有在psynopt的时候把线长修干净,导致出现setup violation顶在前面一直没有优化下去,工具不能及,才想能否自己在布局阶段手修掉长线问题,但是多fanout的情况下不清楚工具虚拟布线是怎么样子的。

网友:
对于长线问题个人认为应该在routing之后,采用手动ECO的方式修。长线问题是P&R过程中常见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看来只能先往后走,看看布线之后的结果如何了。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