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锁定时间

楼主(2014-06-09):
我的输入频率30M,输出1.5G,N=50,Icp=100u,Kvco=2.7G,带宽1M,最后仿出来的的锁定时间17u,别人的这么大带宽锁定才4u,而且我的频率是从上往下掉  第一个是fvco,第二个是vctrl,第三个是Icp

楼主:
大神们快帮个忙吧

网友:
好像Icp在变化。可以在启动是把Vctrl拉到中间电平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值设定在中间电平的话,能代表我真正的锁定时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我的初值为什么是高,vctrl我都没设置初值,

网友:
初始是dc收敛计算得到的。
pll频率牵引是大信号过程,sr不够所以很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算,能详细说明一下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大信号过程怎么理解?怎么看?怎么仿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仿真设定,我是说PLL电路里面加启动电路,启动是把Vctrl拉到中间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我把pfd换了个结构,锁定时间就快了,不明白为什么,但是电源电压

无上电

无上电
给个上电的话就会有一个空档,然后再慢慢锁定,很奇怪,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原来的PFD是不是只是P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  请问我这种结构的cp,这个运放的带宽怎么取啊,跟环路带宽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D:

   比带宽大,最好是比PFD时钟频率大2-4倍。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都选在什么样结构的pfd呀?

网友(2015-04-30):
控制电压最后从高定平还是低电平开始,是和PFD的输出控制CP的开关有关系

网友(2015-11-01):
发生了csp,可以试试把充放电电流变大,锁定时间会减少

网友:
你说的仿真那个曲线貌似不是真正的锁定时间

网友(2016-04-22):
回复 网友E:

   请问锁定时间怎么看啊?我是看vco控制电压在10mV左右 但是没有根据 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网友(2020-05-10):
贴主能教一下怎么仿真锁相环的锁定时间吗,拜托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