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与FPGA通信

楼主(2014-06-09):
请教各位一下,本人准备做一个测试芯片的系统。需要到FPGA和LABVIEW双向通信,目前准备用ALTERA CYCLONE II的开发板。有什么方法实现FPGA和LABVIEW的双向通信呢。
本人FPGA小白,麻烦各位推荐一些资料阅读。谢谢。

网友(2014-07-19):
回复 楼主:

    How do you interface FPGA with the system which is running Labview.. Are you using any backplane architectures..?

网友:
看看先,没明白。

网友(2014-09-16):
USB  fifo芯片,或者ethernet

楼主(2015-04-13):
回复 网友A:

   谢谢.最后用FIFO配合RS232实现了.

网友(2015-10-26):
你也可以吧MX232写入FPGA

网友(2016-02-23):
利用RS232串口通信,需要FPGA外部连串口芯片,我们公司就是那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