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书里的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高人求解

楼主(2014-06-09):
拉扎维书里有这样的式子
Ids=gm*Vgs  ①
gm=əIds/əVgs=un*Cox*W/L*(Vgs-Vt)   ②
如果是按2式等式右边的gm=un*Cox*W/L*(Vgs-Vt) 来算的话,那么gm*Vgs=un*Cox*W/L*(Vgs-Vt)*Vgs,这个不等于Ids啊,怎么从数学角度来解释啊

网友:
LZ交直流都没弄明白。

网友:
大信号和小信号关系不相等,不奇怪呀。

网友:
拉扎维书上的大信号小信号模型的符号没有作区分,所以看的时候比较混乱。这里的两个公式都是交流小信号公式(ids),不是直流大信号(IDS)。楼主猜猜,究竟是你的理解不对还是拉扎维书上的公式错了?

网友:
gm*Vgs 是 Ids 的变化量 在某个特定的直流 VGS 下 如果有个 Vgs 波动 那这个直流点上 IDS 的变化量 就是这里的 Ids=gm*Vgs. 也就是大家说的小信号
如果 楼主非要用一个数学上的解释的话:假设有个函数 y=f(x) 在某点 (x0, f(x0)) 处的导数为
(dy/dx)=f ' (x0) 这时候如果 x 有个小的变化 dx 那 dy = f ' (x0)*dx, 显然 dy 不一定会等于 y=f(x0) 吧

网友:
如果 楼主还有什么疑问可以看看这个,K=un*Cox*W/L
IDS=0.5*K*(VGS-Vth)^2,  VGS=VGS+Vgs,Vgs是小量,那么 新的 IDS1
IDS1=0.5*K*(VGS-Vth+Vgs)^2=0.5*K*(VGS-Vth)^2+K*(VGS-Vth)*Vgs+0.5*K*Vgs^2,
这里用一阶近似 最后一项丢掉 楼主可以看出这时候
IDS1=IDS+gm*Vgs,所以gm*Vgs 是 IDS的变化值

网友:
最后乘的那个vgs实际上是delta vgs。就是vgs的变化量。

网友:
高人你好,请问你的rounda符号是怎么打出来的?

网友:
我看书的时候也纠结过这个问题,这下领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解释很透彻压。高人,基础知识很是扎实,看得我很感动,我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好落后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现在也懂了。。前辈,看到的留个qq号码呀,刚入这个行业,水平你也看到了,求以后有问题了指导呀。。。249529146

网友:
6楼解释很透彻,楼主可以仔细理解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家相互学习吧 我的QQ 834635788

网友:
对1式变形,gm=Ids/vgs;2式是求微分,你可以从这点出发去理解;话说这是很基本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