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DC 误差放大器

楼主(2014-06-09):
大家好!!!     请问一下,在AC-DC芯片的设计中误差放大器的设计指标应该怎样定呢? 在定其指标的时候应该考虑哪些问题,我现在做的这个芯片的工作频率定位100KHz,不知道这个误差放大器到底要怎么定指标,希望大家来指教啊!!!

网友:
放大器的指标大致是速度和精度,驱动能力以及量产分布。
误差放大器是用于比较反馈电压和基准电压之间的差值进行频率调整的,所以它的速度要求取决于芯片的采样方式。其他指标的话和正常的运放设计类似,关键是要理解这个放大器在整个芯片中的作用,以及它的输出对系统性能的影响。指标呼之即出。

网友:
对,具体单元的性能指标最终是取决于系统应用的要求!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设计这个误差放大器的时候感觉没有一点头绪

   我采用的是PWM控制方式来调整输出电压的,误差放大器和基准电压比较之后的输出用于调整占空比,从而来调整输出的电压。采样的方式是在每个周期采样一次,频率为100KHz,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是怎样来确定指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调整duty cycle的动作是依赖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的。EA的速度下限就应该是从采样到调整占空比的时间间隔以及采样的方式来决定。采样方式是指采样的对象是EA输出还是反馈电压本身。如果是前者,那对EA的速度要求较后者要高,因为毕竟采样时间很短,而EA的输出要反映反馈电压的实时信息。即使是PWM系统,对EA的要求也不尽相同的,关键是看EA开始工作到EA的输出真正起作用之间的时间。这个时间越长,那对速度的要求就越低。
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网友(2015-05-10):
   EA的增益要多大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