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SDtoolbox的PSD进行SNR计算时,如何调整参数得到最大SNR?

楼主(2014-06-09):
在simulink下搭建了一个二阶Σ-ΔADC的行为级模型,现在需要进行SNR计算。发现在输入波形幅值改变时,SNR会改变,但不是单纯的正比关系。此外,改变输入波形的频率也会导致SNR变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得到最大的SNR?

楼主:
没人知道吗?请问我的二阶sigma-delta ADC调制出的信号SNDR达到155dB,这样正常吗?

网友(2022-05-11):
引用 楼主:
没人知道吗?请问我的二阶sigma-delta ADC调制出的信号SNDR达到155dB,这样正常吗? ...

你确定是二阶Sigma_Delta调制器吗,几位量化,用多少OSR啊,155dB,都上24bit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