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问题,跑不下去了。(RC-005) (RC-008)

楼主(2014-06-10):
用PT做post-layout分析时,运行check_timing -verbose时,出现如下警告,一晚上了还是停在RC-008的警告上,没有结果!
运行了man (RC-005) (RC-008),也看不出啥原因,在线等高手。

Warning: Failed to compute the rising RCnetwork delay

from the pin 'sys_clk'

to the pin 'sys_clk__L1_I0/A'

in the network 'sys_clk'. (RC-005)

Warning: The type of RC delay calculationproblem(s) that

have occured prevents the max results from bounding

the correct values. (RC-008)

楼主:
有人知道不?

网友:
pt版本太低了吧, 是读Spef还是s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ef,版本低吗?2010的

楼主:
换了一个license,现在虽然还是有warning,但可以运行下去,还有输出。
仔细查了一下RC-005的错,都出现在外部pin连到内部的单元上的那个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