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异步计数器怎么做约束

楼主(2014-06-10):
请问一下大家,这种异步计数器怎么做约束才对了,下一级寄存器是由上一级寄存器的输出来驱动的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这应该是counter电路吧, clkgen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版主,这样怎么做约束了?比如二分频,四分频什么的,直接create_clock么

网友: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div8 -source [get ports clk] -divided_by 8 [get_pins u_**/DFF3/Q]

网友:
对,类似这种分频关系, -divided_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