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tcl变量嵌套的问题

楼主(2014-06-10):
比如 $a_1,我想把后面的1设为变量n该怎么表示呢,谢谢我试过${a_${n}}的方法,但是好像这样输入脚本里后,最后面的}就直接变黑了,不认为是变量组成部分,为什么呢,请教大牛。

网友:
try this:

eval "echo \$a_$n"

网友:
有一个命令叫subst
set n 1
set b [subst $[subst a_${n}]]       和 set b $a_1一致
还有一个是eval [format "set b \$a_%d" $n] 也和set b $a_1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