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在一簇曲线中怎么取对应于横坐标的所有纵坐标的值

楼主(2014-06-10):
在用cadence 仿真电感的串并联电阻值。   变量为 width radius turn 三个变量,在两个固定的情况下,比如
   width=3u,turn=0.5 ,radius={15,20,25,30....90} 共16组曲线。【横坐标为频率,纵坐标为Z 或者Y 】
   我想取16条曲线中 2.4GHz下所对应的 Z11 和Y11 的值。
   请问在cadence中怎么画垂直于横坐标的某点(2.4GHz),上所对应的纵坐标值。
   不好意思 不知道自己说清楚了没有。

楼主:
求助下各位同学和工程师们,还有就是我的cadence中的Help文档有些打不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some cadenceonline documentation files are missing or can not be opened duo to anerror.
to start the cadence documentation systme, type cdsdoc at asystem prompt
谢谢你。

楼主:
求各位关注下!! 谢谢了

楼主:
今天看到cadence中有这个曲线,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以把数据导入matlab做处理。

网友(2014-09-30):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做的?我也想取出横坐标对应的
所有的纵坐标的值

网友:
用ocean进行仿真应该可以,譬如
value(db(sp(2 1 ?result "sp")) 2400000000)
其它按照需要的稍微改一下即可。
这些点可以用fprint 打印到一个csv或者txt文件中。

网友(2018-01-11):
跟取一条波形的所有数据方式一样,在波形界面打开计算器 点击family,再点波形选择所有波形,然后printvs,只不过这个范围要小,比如你想取1G对应的那些点,那你printvs的范围就是999M--1001M,然后步长为3M>2M即可,这样取出的就是1G对应的所有点了。

网友:
value(Z/Y x)

网友B(2021-12-31):
波形图界面按V就行了

网友(2023-08-23):
引用 网友B:
波形图界面按V就行了

如何把数据全都提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