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PWM中的延迟链在ICC中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4-06-10):
DPWM中有一条延迟链,在ICC中需不需要把它们放在一起排成一列,该怎么做呢?或者直接让ICC自动放置,但是这样相邻延迟单元之间的连线长度就不一致了,会影响线性度。
希望各位大大们指点一二!!!

网友:
relative placement ,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位大大,相关的命令是什么呢,我没找到relative placement这种类似的命令。

网友:
icc_shell> help *rp_*
add_to_rp_group      # Add an item to rp groups
all_rp_groups        # Get all the rp groups
all_rp_hierarchicals # Get all the rp groups that include or instantiate a group.
all_rp_inclusions    # Get all the rp groups that include a group.
all_rp_instantiations # Get all the rp groups that instantiate a group.
all_rp_references    # Get all the rp groups that include a cell.
check_rp_groups      # Checks the relative placement constraints and reports the failures.
create_rp_group      # Create rp groups
extract_rp_group     # Extract rp groups
get_rp_group_keepouts # Creates a collection of rp group keepouts.
get_rp_groups        # Creates a collection of rp groups
get_rp_groups_net_length # get the net length of an RP group
legalize_rp_placement # Legalize relative placement groups
modify_rp_groups     # modifies the structure of RP group
order_rp_groups      # Order rp groups
remove_from_rp_group # Remove an item from rp groups
remove_rp_group_options # Remove RP Group Options
remove_rp_groups     # remove rp groups
report_rp_group_options # Report RP Group Options
rp_group_inclusions  # Get all the rp groups that are included by a group.
rp_group_instantiations # Get all the rp groups that are instantiated by a group.
rp_group_references  # Get all the cells that are referred to by a group.
set_rp_group_options # Set RP Group Options
write_rp_groups      # Write out rp groups as tcl commands
icc_shell>

网友(2015-12-06):
tks for your great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