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ESD的保护环可以与nwell合并吗

楼主(2014-06-10):
NMOS ESD 器件的保护环是nwell,接最高电位,相邻的pmos管其nwell也接最高电位,试问:可以将保护环的nwell和pmos的nwell合并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不要,latchup测试时把该电位拉低的话会引起latchup的

网友:
不要合并,一般pmos要远离nmos_ESD,容易latch up

网友:
我严重怀疑latch up rule都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