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时模拟模块的处理

楼主(2014-06-10):
用DFT Compiler做scan时,顶层有模拟模块的PAD,并且在芯片内部模拟会给一些信号到数字模块。现在做全扫描,请问该怎么处理?

网友:
模拟接口的部分可以拉回数字内部观测

网友(2014-07-30):
analog block 的輸出可以用類似 memory 的處理方式, 它們都是 uncontrollable 的 black box output.

网友(2015-03-20):
楼上正解,analog 就当成个IP处理,bypass过去即可。
不过需要注意某些芯片电源 osc相关的信号需要特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