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PLL遇到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10):
小弟初学PLL,有很多问题要请教大家,图中是常见的CPPLL的框图,这个是三阶PLL,滤波器是二阶的,那么
1.这个PLL的环路带宽怎么计算,怎么从PLL的闭环传递函数计算得到其带宽??
2.PLL环路的自然频率和阻尼系数对PLL的性能有什么影响?PLL的带宽和其自然频率与阻尼系数有什么关系??具体的关系表达式是什么?
3.这个PLL传递函数的分母是三阶的,一般书上只对二阶系统进行分析,所以对于三阶以上的高阶系统是不是要进行简化,近似成二阶系统来进行分析?

网友:
这个需要自己看书推公式啊,即使别人把公式写给你又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是最常见的PLL了,随便找个硕士论文都有

网友:
拉扎维的书上可以找到你所想要的这些所有的答案,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要别人来帮你推导,那后面整个锁相环系统的设计那就门都入不了了,建议先好好看拉扎维的书,再来几篇硕士博士论文,打好理论基础

网友(2014-08-27):
这些问题自己可以搞定吧

网友A:
三階的不會用數學解的話, 就直接仿真就好. 總是要做到 phase margin / gain margin 足夠就可.

至於 damping ratio ... 之類的只是 phase margin/gain margin 的另一個面向而已. 講的是同樣的東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拉扎维 射频微电子第二版 PLL章, 看三遍,在来问

网友(2020-06-07):
引用 网友A:
三階的不會用數學解的話, 就直接仿真就好. 總是要做到 phase margin / gain margin 足夠就可.

至於 dampin ...

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