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700MHz~1.5GHz,1MHz时相噪-130dBc/Hz,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4-06-10):
如题,求教

网友:
频率范围和相位噪声都不容易达到,但都可以达到。

zwtang
2014/6/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调了好几天了,用的是p管作负载,5级开关管,结果总是最高频、最低频都达到要求,但中间有的频带相噪却是-120多,老师再给点指导!

网友:
不care功耗面积的话,phase noise不难做
current使劲往大了加,该加RC filtering的地方使劲加,那些所谓需要额外电感的low noise技术也采用进去
只不过问题是,你VCO phase noise做下去了,其他地方又起来了,像SDM noise之类的,所以,有意义吗

网友:
很难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工艺?

网友:
It mainly depends on the process and on the Q factor of the inductors you a re going to use.

网友:
scholars care FoM, industries care practicality, I have to say you have to choose one side rather than only caring such tiny things. At least, FoM needs you to report power in case you use the most advanced process.

网友:
先说什么工艺吧,离开工艺谈这个是有区别的.

网友:
不难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