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相噪的问题

楼主(2014-06-10):
测试sigma delta分数分频的pll相噪时,pll带宽由100kHz降到15kHz时,测得的相噪图差别非常大。100kHz带宽时,无论测试多少次,高相噪图都是一致的;而带宽是15kHz时,每次测试得到相噪图都不一样,忽高忽低的。怎么解?

网友:
怎么个忽高忽低,抖动幅度有多少?如果太大的话,有可能锁定不稳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幅度还是很大的,大约有20db左右的变化吧。但是从vco的控制电压来看是非常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锁定。问题是测试电路干扰所致,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
能说一下是怎么干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