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FPGA里面的端口要组织成差分对形式呢?

楼主(2014-06-10):
,就像这样,你们都见过的吧。。。

网友:
你可以baidu一下差分信号相对于单端信号的优势。
另外,FPGA设计目标就是灵活性和多用途,所以其管脚必定支持多种电压和模式。设计成差分方式理所当然。

网友:
这个图很漂亮

网友:
你这图从哪弄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不是ISE planahead软件里面的吗?就是配置管脚时候的图,我放大了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