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gating

楼主(2014-06-10):
我在insert dft时,将所有clock gating的TEST接到了scan_enable上,但ATPG coverage比较低,发现clock gating cell的TEST/EN这些pin的 fault类型都是AU.
请问怎样可以使clock gating cell的pin都可测,提高coverage?
希望高手帮忙解答,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RTL代码中调用的gating cell的TE端有些也要用scan_enable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TE应该就是clock gating的TEST pin吧?我现在design中所有的TEST都已经接到的了scan_enable上了

网友B:
clock gating cell 的test pin 连接shift_enable 最好,在capture时需要gate clock

楼主:
回复 4# hnulht789 我所说的scan_enable,是当scan_enable为0时,capture mode
                                     scan_enable为1,shift mode
请问你说的shift_enable信号是否也是一样的?

网友(2020-07-22):
引用 网友B:
clock gating cell 的test pin 连接shift_enable 最好,在capture时需要gate clock

请问在capture时gate住了,capture clock怎么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