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分析latch后报告register clock pins with no clock?

楼主(2014-06-10):
设计中需要用到一个latch,大概的代码如下:

always@(*)
if(!rst_n)
   out = 'b0;
else if(a ==1)
   out = 'b1;
else if(b==1)
   out = 'b1;
else if(c==1)
    out = 'b0;

  DC的约束中没有针对这个latch做什么约束,跑完后的网标中看到的确是综合出了一个latch,用PT做STA时,报告与这个latch相关的2个warning:“register clock pins with no clock”“endpoints which are not constrained for maximum delay”,对于这种情况如何处理?需要设计virtual clock吗?已经在PT的SDC中设置set_max_time_borrow 的值了,但是好像没有用,请教大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latch在lib的cell中是没有复位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rst可以理解成是一个输入吧,关键是clock该如何定义呢

网友(2014-07-25):
回复 网友A:

怎么会没有?TLATSR、TLATNSR

网友(2015-11-02):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同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了代码,避开了这个latch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如果这里就需要一个latch的时候应该怎样去约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