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VHDL语言的阻塞语句赋值的问题

楼主(2014-06-10):
u_save_data:
process(csi_clk,csi_reset_n)
begin
if rising_edge(csi_clk) then

if dcoen_edge = "10" then

data_buffer(31 downto 0) <= conv_signed(receive_buffer,32);

data_sum <= data_sum + data_buffer;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该process中,dcoen_edge 为边沿检测向量,dcoen_edge = "10"只会在出现一次,我想问的是下面的两个非阻塞语句都能在dcoen_edge = "10"后执行么?

楼主:
实在不行自己顶一下喽!坐等大师!

网友:
能的,大神看见代码想到的是硬件电路,你还是先看看语法书吧,并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