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candence下数模混合仿真

楼主(2014-06-11):
RT,之前一直没有接触数模混合方面的东西。现在需要做一些数模混合仿真,我已经有.V和.lib文件。我是在IC61下仿真,我的方法:
1.import .V文件,转换成functional的symbol,
2.创建一个模拟电路symbol
3.创建模拟和数字电路顶层线路,创建config,数字interface设置好,打开ADE,simulator设置为spectreverilog,导入model文件(这里我只设置了模拟需要的model,自始至终没用到.lib文件),设置瞬态仿真时间,开始仿真,
前几步对照网上找到的cadence spectreverilog仿真资料,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可是最后仿真总是unsuccessful。
我把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主要界面截图了,麻烦大神们帮我看一下,指教一二,谢谢!

楼主:
有木有这方面的高手....

楼主:
木有人回答吗?

网友:
ADE->Simulation->Options->Digital 打开之后有个Verillog-XL Executable 需要设置Verilog.vmx的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怎么设置,设置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我自己用ams仿真。
需要有个connect rule,也就是数字电平和模拟电平的关系,这个你ms没有。
其余的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5-05-29):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想问一下IE如何设置,我设置完成后输出数字高电平还是默认的5V,数字模块没有正常工作,楼主有遇到吗?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15-09-17):
USRERR 是错误提示,数模分割没法认你的VPULSE VDC等。
view list:verilog spectre schematic functional
stop list: verilog spectre func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