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hold check: fast clock to slow clock

楼主(2014-06-11):
请问,默认的setup check是不是CLKP的setup4和CLKM的capture edge? 默认的hold check是不是CLKP的setup1和CLKM的rise edge?

网友:
是的,默认的setup/hold关系是如此,因为默认的情况对应最严格的setup/hold check
但是可以通过set_multicycle_path 命令分别设置究竟用哪一个launch edge来进行setup/hold 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