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匹配

楼主(2014-06-11):
A/2 B/2    (A B B A)/4     (A B B A)/4     (A B B A)/4   (A B B A)/4
B/2 A/2    (A B B A)/4     (B A A B)/4     (A B B A)/4   (A B B A)/4

能这么做么?有什么优劣?该如何取舍?

网友:
不用纠结,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
关键是知道不match的来源,采取相应的手段来克服
纯粹在那里摆ABBA又有什么意义呢,典型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楼主:
“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 那差别到底在那?想知所以然,还请大富豪科普,谢谢

网友:
   是啊,同问。这样的回复对于新手没有意义,还请详细一点。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A:

首先,我不是 layout engineer,不过有时自己design自己做 layout罢了
mismatch有许多因素造成
1. random offset,服从高斯分布,与面积直接相关,这个是designer需要考虑的因素。
2. 梯度影响也包括热特性,在大跨度时需要考虑,也就是大家经常热烈讨论的ABBA还是AABB,中心对称通常是比较好理想的。但是在目前的主流工艺都比较先进,一般 device在几十 um 的尺度上就算很大了,在这个尺度上梯度影响显然不是主要因素。
3. 现在先进工艺中的一些效应也会影响匹配,如 lod, wpe , pse, ose effect,都会有影响。明天有时间再补充。

网友:
如果其他条件都一样那当然中心对称好,但是一味的追求对称造成连线过于复杂就得不偿失了。
正如楼上所说,现在的工艺对于小面积来说梯度影响不是很大了。

楼主:
如你所说,这些排列就是为了解决梯度影响的问题。或许问题应该这么问,第2和4的排列方式看上去有更好的对称性和分散度,为何教科书和实际中却常采用1和3的排列方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2,4其实是这些排列中最差的,要match好,每个device周边pattern都要一样
ABBA显然不好,因为A和B周围环境不相同

网友:
教科书多是死的 而且也不准确,它描述的都是有前提条件的

网友:
对于INPUT PAIR 来说
ABBAABBA:
BAABBAAB: 这种方式在两边要加DMY的时候,上下两排需要加两种不一样类型的。Dmy是加在管子的高阻端;
AABBBBAA
BBAAAABB: 这种方式在两边加DMY,上下排需要加的类型一样。DMY加在管子的低阻端。由于增加DMY引起的寄生电容对电路影响比较小。

网友:
问下,什么是dummy管子的高阻端和低阻端?? 谢谢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