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如何禁止输入悬空的pin接到0或1上面?让其保持悬空

楼主(2014-06-11):
RTL中没有power switch cell,其SLEEPOUT信号在RTL中使用了,用作逻辑判断,所以SLEEPOUT信号没有输入,只是在UPF中做了定义。

综合后没有加入power switch cell,但是SLEEPOUT信号被接到0上了,
有什么设置可以让个别悬空的信号不tie到0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置成dont_touch/ideal_networ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这样还是不行

网友:
你这种做法不符合设计规则,做不到,软件也不支持。

网友(2016-01-29):
同问啊,哪位达人帮忙解答一下。
我现在是有POWER是 输入悬空的,dc默认让它接0了,有什么办法让它还是保持悬空么

网友(2022-05-10):
您好楼主,我遇到的问题跟您一模一样
综合后power switch输出的ack被接到0上了
请问现在解决了吗?
感谢!

网友(2022-07-19):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