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SC公司的USB2517芯片设计问题(一款USB HUB)?

楼主(2014-06-11):
最近在SMSC公司官网去下载了USB2517芯片的参考电路设计了一款USB HUB,但上电后没反应,求给位同仁分析,指点。
      上电后电脑出现无法识别的提示
       去官网狂收索了下,没发现有现成驱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SEL[0..2]  的配置搞错了。。
不需要驱动。。。

网友(2016-07-12):
你好,我也在使用USB2517芯片,也出现了上电后没反应,硬件管理器提示为unkown device。同时pll的1.8V电源输出也没有。大神求指导

网友(2016-08-12):
回复 网友A:
大哥,USB2517   您现在还在使用吗?

网友(2016-09-22):
爱莫能助啊

网友(2017-01-17):
这玩意可以用SM Bus的一个引脚和复位引脚来配置它的工作模式。
一种是不用SM Bus配置的模式,上电就是个Hub。
另一种是用SM Bus配置,要配置正确,它才能工作。

网友(2017-06-30):
K331922164大牛能加我QQ吗,正在用这个芯片做设计,有些东西不太懂呀

网友:
在microchip公司官网上的文件“evb2517sch.pdf”是一份具有参考价值的电路图,其中配置引脚(CFG_SEL0,CFG_SEL1,CFG_SEL2)可以设置成101。
通常情况下主机自动识别并安装USB集线器,如果不能自动安装,那么可以换一个操作系统的主机试试。
在将USB2517的上行口连接到主机,并被主机识别出来的数秒内,PLL的1.8V会有输出,晶振也会振荡。USB2517会自动检测其下行口上是否有设备,如果没有任何设备,那么其将会进入挂载状态(suspend),PLL的1.8V将无输出,晶振也不振荡。只要在7个下行口中的一个插入诸如U盘之类的设备,那么USB2517将会退出挂载状态,打开PLL的1.8V电源,并开启振荡器。

网友(2018-12-19):
回复 网友B:

请教,按照官方原理做的板卡,却提示不能识别的设备,插拔十次能识别一次的样子,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和大神指点下,qq278891381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官方原理上晶振处一个1M欧姆电阻没焊接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