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时反标sdf,ncverilog将负延迟设置为零

楼主(2014-06-11):
ncverilog 将SDF 中的interconnect delay 的负值设置为零,加选项-neg_tchk 也无效 有朋友知道如何解决吗?

有朋友说,这样做会使时序更悲观,我觉得对于setup是悲观了,但对于hold是有些乐观的,(目前后仿真通过无时序问题)所以不好决定是否

该深究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版主们,帮帮忙啊

楼主:
看看这两个网页有没有帮助:

http://xilinx.eetop.cn/viewthread-322716
引用 网友A:

谢谢啊,我之前看过这两篇文章了。我生成的sdf是3.0版本,recrem,支持负延时的,ncelab 加了-neg_tchk选项,但都无济于事,nvverilog依然将interconnected的负延时设置为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之前看过了。我生成的sdf是recrem,version3.0版本,ncelab 增加了-neg_tchk选项,但ncverilog依然将sdf中的interconnect的负延时设置为零。

楼主:
主要将interconnect min的延时设置为负值。本版没有人碰到类似问题并解决吗?

网友:
ncverilog 将SDF 中的interconnect delay 的负值设置为零,加选项-neg_tchk 也无效 有朋友知道如何解决吗? ...
引用 网友B:

    因为interconnect delay在物理上来说是不会负的吧,所以EDA默认处理成0也可以理解。

首先你最好搞清楚这里反标值是负的原因。再考虑是否要将0换成负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标负值的原因是crosstalk

网友:
回复  sjtusonic

    反标负值的原因是crosstalk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ncnontcglitch  这个选项是啥?

网友(2020-03-1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4-07-17):
请问如何理解负延迟被eda工具设置为零对于setup来说更悲观对于hold来说更乐观了呢?

网友:
同问,个人理解负延迟被eda设置为0对于setup和hold来说约束条件都会变得更严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