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强烈建议各芯片用户

楼主(2014-06-11):
高速产品中,对于不提供芯片IBIS模型、spice模型(至少其中一种)的供应商,强烈建议各大用户坚决抵制它!!!做信号完整性分析的时候太坑爹了...

网友:
不提供芯片模型的公司,也好不到哪里去。其实,如果你技术还可以的话,也不一定要芯片厂商提供,自己做一个粗略的模型还是可以凑合使用的。

网友:
没啥好抵制的,厂家就那样,你用来用去还是它们

网友(2014-07-20):
不提供就不用,给压力就会有的。芯片厂家spice一般不给或加密,但用spice生成ibis很容易,就看接口的工程师愿不愿意做了

网友:
这是人家的 吃饭东西

网友(2014-09-24):
有没有自己做粗略IBIS模型的教程

网友:
spice model涉及到电路模型,ibis model行为级模型应该提供的

网友:
缺少model确实难受,如果是特殊功能的Port还好点,对传输线做仿真也OK

网友(2014-12-13):
确实,IBISmodel很关键,现在很多仿真越来越重视这一块的东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