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中修改电路图后用spectre仿真调用的还是原来的网表?

楼主(2014-06-11):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IC5141中已经修改了schematic,然后重新生成网表用spectre仿真,软件居然用的还是未修改的网表进行仿真?只有点击一下stop仿真,或是重启spectre才会真正更新网表。各位,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问题呢,怎么解决的?求帮助呀!

我用的linux操作系统是redhat5.6-64位,安装的IC615也有同样的问题,会不会和操作系统有关系呢?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相同问题吗?

网友:
Does it still happen when you re-start the ic5141?

mpig

网友:
你确定你每次仿真时都是netlist and run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问

网友:
选择:netlist and run;如果不行 把你之前的仿真文件删掉,再试下

网友:
=.=我也遇到了。。都是重启spectre。。不过一般遇不到。。后来觉得是电路不太对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都是用netlist and run,但是就是网表没更改,而且好像仿真根本没运行,只是把上次的报表重新显示了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没有问题啊,把仿真器退出,然后再进去就可以了。而且每次出现这个问题好像仿真根本就没进行,比如某一仿真用时10分钟,然后修改了一下网表,点击netlist and run,spectre的报表也能出来,也会出瞬态仿真的时间进程,但是特别快,一瞬间就完了,也显示仿真成功完成,但是仿真结果仍然是上一次的,如果点击stop simulation然后再运行netlist and run或是直接退出重来才能正常仿真。IC5141和IC615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很是烦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Cadence打电话,投诉他们!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谢谢

楼主(2014-07-17):
回复 网友C:

没有解决呀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明明用netlist and run跑仿真,结果netlist不更新……”的问题。
我看见坛子里有个帖子提供了方法:http://bbs.eetop.cn/thread-443649-1-1.html

楼主(2015-03-13):
回复 网友D:

    用了里面介绍的方法,用了一段时间,没有再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