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ncx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6-11):
1. 第一个问题是跑NCX时报的错。脚本放到下面了,大家帮我看看哈,

no output .lis file detected. simulator has not run.

命令如下:
set model_file /home/pro/project/syn/ncx/spicemodel/toplevel.l
#set netlist_file /home/pro/project/syn/ncx/spicenetlist/allnetlist.spice
set netlist_file /home/pro/project/syn/ncx/spicenetlist/inv.sp
#set netlist_dir /home/pro/project/syn/ncx/spicenetlist
set netlist_suffix .sp
set input_library /home/pro/project/syn/ncx/seedlibrary/slow.lib
set input_template_dir /home/pro/project/syn/ncx/inputtemplate
set simulator_exec /eda/synopsys/hspice2012_06/hspice/bin/cshrc.meta
set output_library /home/pro/project/syn/ncx/outputlibrary/out.lib
set work_dir work
###generated new template file
set output_template_dir /home/pro/project/syn/ncx/outputtemplate
set farm_type nofarm
#set ccs_timing true
#set nldm true
set ccs_timing false
set nldm false
set templates true
set prechar true
set timing_arcs_to_template true
set sensitization_to_template true
set auto_function true
set simulation_dir /home/pro/project/syn/ncx/simulationdir
-----------------------------华丽的分割线----------------------------------
2. 数字库和模拟库是不是一样的?可以用模拟layout的库单元的netlist作为ncx 的输入文件吗?3. ncx报错说model文件中有错误。但是model文件时foundary厂家提供的为什么会出错呢、、
求牛人们现身啦。。

楼主:
再顶起来哈~

楼主:
版主大牛们求来解答哈

楼主:
激励文件怎么给呢,求大牛们帮忙哈。。

网友(2014-10-13):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你的Hspice路径不对,  在命令行里敲  which  hspice  找到路径在run文件里改一下即可。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 用model用错了,工艺厂给的Models文件夹里可能有一大堆 ,你没用对。

网友:
感觉demo 里面是个最简单的model.typ,但是现在spice model 一般都是 XXX.l 下面调很多的.LIB
ncx 读得不对,

网友(2014-12-18):
求model文件!!请问input_library的那个库是自己生成的吗?怎么弄?

网友:
把 spice model 中间 model  相关的写出来就是 model 文件了。
其它的写出来作为spice 的 include.

网友(2015-07-29):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具体说一下model是怎么回事,怎样写或者怎样找吗?

网友(2016-03-08):
有人能发一下NCX的流程吗》我是新手 不知道操作流程,求助大神们

网友(2016-06-04):
我的解决办法是把几个corner分开写成各自的model文件 ,请问楼主对于多电源域怎么解决?用的pg_pin 定义backup电压 还是一直出错,voltage_map也是有语法错误,晕死。楼主有没有opt lib和cell的  示例分享?感激不尽!!

网友(2016-11-10):
我也在尝试自己建库,但是如果调用晶圆厂给的lib的话,会出现调用错误,提示说原厂的lib里有.lib,但是找不到.lib后面的库名,于是我想:数字的标准单元库只用到一种类型的P和NMOS,所以我现在的做法是只从晶圆厂给的spice model里截取用的P和Nmos,其他的都不用,流程能够跑通。但是我不知道这样截取一部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2017-01-11):
https://goo.gl/VgT3ts

网友:
https://goo.gl/xD7hkT

网友(2017-07-24):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也遇到您这个问题了,no output .lis detected--simulator has not run,我的hspice路径是对的,想问一下您,您这个问题是咋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