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小电路仿真波形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11):
我将电路中的电容值设成参数,激励模拟一个电源的上电过程,然后进行瞬态参数分析,波形图中的各条曲线由下到上分别是电容值由小到大变化得到的,我不明白这波形是这样的,能帮我分析分析吗

网友:
I = C*(dV/dt)
电源电压爬升时,有一个恒定电流流过NMOS,NMOS的gate就是一个稳定电压;
电源停止爬升后,NMOS对电容放电,直到进入亚阈值区后,电流很小,放电速度缓慢而貌似达到另一个稳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