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问题

楼主(2014-06-11):
好不容易装好了vcs,图形化界面dve也可以用,但是就是我想使用$vcs sourcefile.v 这种命令编译verilog文件和测试文件,怎么提示未找到vcs这个命令。。。。

网友:
配下你的bashrc或cshrc

网友:
path 沒有設定好.

网友:
dve命令是和vcs命令是在同一个目录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terminal 中输入 which vcs,看能否找到vcs的路径,如果找不到,说明vcs路径设置有问题。